STM32F2 LAN8720A可以发送数据却无法接收数据?

楼主(2022-08-31):
STM32F2 LAN8720A可以发送数据却无法接收数据 请问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包没到PHY,网络接收有问题(协商速率时要用到,可以排除)
包没到EMAC,MII/RMII的接收有问题,如IO配置,映射不对,或虚焊短路。
包到了EMAC但过滤掉了,检查EMAC配置和MAC地址。或是包校验不过。
你板子的IP是静态还是DHCP?如果是DHCP,那第1,2条都可以排除。第3条可以把过滤器那里接收所有包这个位打开,这样所有包都能进来。

网友:
IO配置我检查过的,有可能是虚焊短路
静态IP地址 而且板子可以发送给主机
ARP协议的 广播地址 全都是 FF,应该确实没有收到
DHCP是无法获取到地址的,因为接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