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MAXII系列CPLD 在QUARTUS II 里面是否允许调用 bidir pin定义管脚

楼主(2022-08-31):
我在使用QUARTUS II 对ALTERA 公司MAXII 系列cpld 进行逻辑设计时,调用pin 选项下拉菜单中的bidir pin对CPLD管脚进行配置,但数据始终不能从该双向管脚输出,但是当我将bidir换成output时,数据却有输出,请问是不是该型号的CPLD 不支持bidir作为输出管脚使用啊?

网友:
要用bidir作为输出需要用个tri连在bidir上面,当tri的oe为1,bidir会输出。但是此时bidir上面不能有输入,否则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