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工作一段时间后,再给命令就不动作什么原因?

楼主(2022-08-31):
继电器去控制24V的供电,用的是宏发HF32F/005-ZS3的继电器

网友:
發個原理圖來 look and debug。

网友:
直接驱动还是经过三极管驱动。

网友:
开关管是否发热严重?

网友A:
    触点打火熔接了

网友:
    24V多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点打火熔接了

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听起来是继电器触点熔融了,应该是继电器选的最大承受电流和负责工作电流不匹配。注意继电器后端负责是阻性负责、容性负载还是感性负载。通过阻性负载的上电脉冲电流是额定工作电流的2倍左右,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上电脉冲电流是额定工作电流的10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