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 和 Altium designer相比好在哪?

楼主(2022-08-31):
请问padsaltium designer相比好在哪?

网友:
pads最大的优点是自动布线。

网友:
选择元件或选择网络的时候PADS有这个选项,AD就没有。

网友:
我個人覺得每套軟件都有它的優點見仁見智了。

网友:
适合自己的,适合自己产品的,用得顺手的就是好软件。

网友:
    我把PADS排在比AD更好的位置。我喜欢PADS的显示效果,看起来更舒服。

网友:
    好处就是混深圳,PADS  ALLEGRO这两个会就基本通吃,坏处就是深圳 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