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合适的工控机?

楼主(2022-08-31):
怎样选择合适的工控机?

网友:
在选择工控机时要仔细察看其参数是否能够满足您的应用环境的需求。

网友:
根据使用工控机的空间大小选择。

网友:
要考虑出线方式以避免接线困难。

网友:
要考虑工控机的接口类型需要哪些,是否有RS-232/485、CPCI、USB、profinet等种类的接口,如果购买的不是工控机整机而是组装机,注意在选择板卡的时候考虑接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