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M350的小技巧都有哪些?

楼主(2022-08-31):
请问CAM350的小技巧都有哪些?刚接触此软件。

网友:
当客户未提供钻孔文件时,除了可以用孔径孔位转成钻孔外,还可以用线路PAD转成钻孔文件。

网友:
当防焊与线路PAD匹配大部分不符合制程能力时,可将所有线路PAD拷贝到一个空层,用此层和防焊层计较多余的线路PAD删除,接着将此层整体放大0.2mm,最后将防焊层的吃锡条或块拷贝过去即可。

网友:
有些资料的文字层有很多文字框,且文字框到线路PAD 间距不满足制程能力时,可借鉴以下方法:先将任何类型的以个文字框用Edit-->Move Vtx/Seg 命令拉伸至规格范围后做成Flash,接着将其同类型的其它文字框做成与之相同的Flash 即可。但要注意的是,做成Flash 后一定要将其打散,以防下此打开资料时D 码会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