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的gui生成的exe文件如何加密,限制使用次数

楼主(2022-08-31):
matlab的gui生成的exe文件如何加密,限制使用次数,有大神知道不

网友:
    有个思路,使用一个辅助文件,比如文本txt,里面存储使用次数,比如5。没运行一次就减一,并保存到文件。然后判断到0的时候就不运行后面的程序了。
当然这个文件你可以加密写入,保存成任何后缀名。

网友:
    就像dll文件一样,是跟exe一起的,别人也不能删啊。
    你只要自己设计一种加密算法把次数转换成别的什么东西就行。比如把5转换成ascii码。
    读的时候再转回数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