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没有单独设置器件规则对IC走线时不知道为啥要转换规则

楼主(2022-08-31):
  • 为啥要转换规则,我并没有对单独某一个IC设置其对应的规则 ,这个规则来的莫名其妙,经常IC前一个PIN可以拉线后一个PIN又不能拉线了,说违反间距规则不能拉线,我前面都拉了10几根线了,到你这一根就突然不能拉了?奇怪的很?求大佬解惑?
  • pads规则除了有全局的安全间距,还有一个同一网络的安全间距?这个同一网络的意义在哪?我又该按照一个什么参照去设定它的间距,全局的我可以根据我的设计要求,板子密度,设计区域大小,还有PCB加工商的工艺能力等去参考限定,这个同一网络该怎么去限定?参照什么规则?求大佬解惑?

网友A:
    PADS有时就是这,明明啥都没干,突然就不对了,关了重新打开就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有时就是这,明明啥都没干,突然就不对了,关了重新打开就又好了

关键 好像它的这些东西感觉有用,但是只是我好像不知道咋用?没摸清门路,所以就上来问问,其他的大佬有这样的问题没?或者说给小弟我讲讲其中的门道。感觉pads夹在AD和allergo中间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说它好用吧,好像有些功能是比AD好用些,不好用吧,有些奇奇怪怪的软件操作BUG。比AD操作复杂点,又比allergo操作简单点。关键网上教程竟然比AD和allergo还少。好多奇怪的问题找不到

网友:
    1.有没有可能是旁边的网络设了规则
    2.比如DCDC 供电的端和反馈端在差不多一个地方,这个时候是需要分开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