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空中接口到底是指什么?

楼主(2022-08-31):
我需要一个准确的定义,另外麻烦帮我解释下,这个空中接口是指标签和读写器之间的传输协议么?如何访问之类的?

网友:
我估计你想问的是,rfid空中接口协议吧?
rfid的空中接口协议有很多,每个频段都有很多个,比如uhf现在全球通用的有两个:iso18000-6b和iso18000-6c。

网友:
空中接口协议就是一个约定,像网络的tcp/ip协议一样。
你只要按照标准的协议要求开发,就可以访问(也不叫访问!!)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