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三相380V交流电转为12V、5V等直流电啊??

楼主(2022-08-31):
平时看到的都是220V转的,似乎还没看到380V转的,不知道电路图该怎样,哪里能找到资料啊!

网友:
将380V用自耦变压器或隔离变压器变成220V,再用220V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吧

网友:
    如果有零线了,又是小功率的话,直接接火线跟零线就行了。
    它就是220V的。象你平时家里用的单相电,其实就是这么来的,拉了一跟中性线(零线)跟一跟相线(火线)而已。

网友:
    用个380变12V的变压器.

网友:
    买个AC380V转DC12V的开关电源不就行了,比如明纬的 xs-35-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