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OrCAD 不上件的器件 更改Symbol 的颜色

楼主(2022-08-31):
请问如何下命令让不上件的器件的 symbol 颜色自动更改
因为公司内的器件有一个栏位 installed 只要这个栏位写 NC 就代表不上件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下指令 让该器件变颜色

谢谢感激不尽

网友:
很好,说得不错。我也想问问

网友A:
1、原理图根目录查找所有NC的零件;
2、选择所有零件;
3、Ctrl+shift+E;
4、找到对应的color列;
5、一次性修改所有零件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原理图根目录查找所有NC的零件;
2、选择所有零件;
3、Ctrl+shift+E;
4、找到对应的color列;
5、一次性修改所有零件颜色;

一张一张的搞太累人了
我也知道这个方法 太整人了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