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用浮空驱动来解决问题

楼主(2022-09-01):
我做了一个H桥电路,PWM波输入到mos管的栅极,下面两个MOS可以导通,但是上面的两个MOS不能导通,请问如何采用浮空驱动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看看哪位大神能解决。

网友:
上个线路图看看,感觉楼主的输入波形是否不妥。

网友:
用光耦啊,反正需要自举电路才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