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可靠PCB板,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生产难点?

楼主(2022-09-01):
高可靠PCB板,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生产难点?

网友:
多层板线路有高速、厚铜、高频、高Tg值各种特殊要求,对内层布线和图形尺寸控制的要求越来越高。

网友:
多层板层数越来越多,内层的对位要求也越来越高。

网友:
压合工序的难点。

网友:
多层板采用高Tg或其他特殊板材,不同材质钻孔的粗糙度不一样,增加了去除孔内胶渣的难度。高密度多层板孔密度高,生产效率低容易断刀,不同网络过孔间,孔边缘过近会导致CAF效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