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PRS模块与透明无线数传电台在使用上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9-01):
请问GPRS模块与透明无线数传电台在使用上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两者在传输距离范围内比较,GPRS的传输不受距离影响,只在乎当地是否有信号。

网友:
无线透传模块则在资费上比较便宜。

网友:
GPRS网络的每一次传送是一种必须标明目的地址的点对点的传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