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里的pcb画板有白色圈怎么解决?

楼主(2022-09-01):
请问AD里的pcb画板有白色圈怎么解决?

网友:
我估计是规则里面的错误提醒, 但是就不知道是哪个出问题了。

网友:
错误提醒,工具里消除错误标记可以消除。

网友:
这个是否是故障提醒标记符。

网友:
违反规则的地方,将白色的圈放大,上面会有具体提示,我遇见的大部分是间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