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使用PLL所能达到的最大输出频率

楼主(2022-09-01):
在quartus中使用altpll这个ip核,其所能输出的最大频率是由什么决定的。在配置altpll时没有报错,但是在综合报告的Fmax中却显示其输出最大频率只能为120MHZ左右(实际上已经将频率倍频至150M),这连个哪个可信,而且后面在对时钟约束后,Fmax summary中有没有了关于PLL输出的限制,这是怎么回事
我用的是cyclone 3系列

网友A:
cyclone 3跑150M应该可以的,以前跑过184.32MHz也是可以的,
Fmax表示当前你的逻辑综合后,最多只能跑120MHZ,PLL输出可以到150MHz,然后给到你只能跑120MHz的逻辑,当然肯定是不行的了。
想办法修改你的代码,让它能跑到150MHz以上,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clone 3跑150M应该可以的,以前跑过184.32MHz也是可以的,
Fmax表示当前你的逻辑综合后,最多只能跑120M ...

哦,原来是这样啊,在quartus中调用modelsim进行gatelevel simulation出现如下错误,请问您碰到过吗?而且错误是随着仿真所采用的频率改变的
  •

网友:
说你的hold时间不满足要求,也就是时序不满足要求。修改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