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射频终端是什么 ?

楼主(2022-09-01):
    无线射频终端是什么 ?/ |. d6 z' J. ]  ^. E

网友:
    射频终端主要包括多个射频电路模块,射频一般指频率在300MHz以上的电磁波。射频电路模块包括射频放大器、滤波器、混频器、频率综合器、AGC放大器等各个模块。

网友:
    天线接口和有线电视接口~~简称rf射频就是射频电流,它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的简称。每秒变化小于1000次的交流电称为低频电流,大于10000次的称为高频电流,而射频就是这样一种高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