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导通问题

楼主(2022-09-01):
    如图,PMOS导通时,后面大电容充电,电流大,对PMOS和对输入电源,不好。
如果在MOS的GS之间并联电容,让MOS缓慢导通,是在Q777还是Q10的并联电容?并多大的电容?这样的话,会不会增加MOS的开通和关断损耗。

网友:
    2000uf不算太大,你前面并了电容,导通时一样发热的。还不如不加,因为导通时MOS的内阻才几毫欧。

网友:
    mos管在没有完全导通的情况下,导通电阻值很大,在大电流下要发热的。应该在24V主回路想办法,如串适当限流电阻,在适当时机用继电器短掉,如果主MOS管不怕热,就随意了。

网友:
    电解电容不能放PMOS前端吗?

网友:
    你这个C5大电容放在前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滤波效果一样的呀。

网友:
    缓启电路本身就在于控制电流的变化率,防止输入感性成分Ldi/dt过大造成电压冲击,C5放前面基本等于丧失电路本意,在mos还未开启的时候电源就开始给C5充电。巨大的di/dt照样会造成电压冲击;而C5作用是当负载电路需要电时,在自己的频率范围内进行供电,移到前面,当负载电路用电的时候又会由于电容不够而造成电压塌陷。
    缓启电路会增大开关损耗,正常缓启时间可控还会在GD间加上电容,增加弥勒平台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