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是不是不能仿真用反相器搭建的振荡器啊?

楼主(2022-09-01):
在Proteus中用CD4069反相器搭建的振荡器,仿真没有振荡信号输出

网友:
外加一个激励,打破平衡状态,使其振荡。

网友:
仿真。应该讲,proteus 对逻辑电路的仿真是从稳态开始的。

而振荡电路的起振,却恰恰要靠电源上电时状态变化的激励才能完成。

网友:
那就弄个单稳态开关好了。需要个短暂的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