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芯片上有基准电压(如1.25v),请问基准电压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22-09-01):
有些芯片上有基准电压(如1.25v),请问基准电压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基准电压就是一个理论上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影响的稳定的参考电压,使用这个电压跟其它电压来比较或者计算。

网友:
比较的作用可能是控制芯片的关断或者起到过压、过流保护等功能。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