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怎样让生成的figure默认颜色为颜色图编辑器的颜色

楼主(2022-09-01):
    matlab 颜色图编辑器编辑的颜色怎么让下次运行代码时候就是这样的配色?就是下面我是在生成的figure图里面打开颜色图编辑器改变了图的颜色,然后下次再生成figure 的时候又是默认的了,怎么才能让下次运行代码生成figure的时候图变成下面颜色图编辑器的颜色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ferences->color

    不是的,这里是我生成的figure图里面的颜色,我是通过颜色图编辑器改变的,不是colormap改的,然后我下次运行代码的时候,figure又变成了默认的,不能是我上次改过的颜色。

网友:
    手动调出色标
满意之后
    ax = gca;
mcolor=colormap(gca);
    save mcolor mcolor
    下次调用
    mcolor=load(‘mcolor.mat’);
mcolor=mcolor.mcolor;
colormap(mcolor)

网友:
    求问颜色图编辑器在哪里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