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管损坏会击穿4605吗?

楼主(2022-09-01):
    一台康佳T2566E6三无,检查结果为+B整流管RU4C和开关管10N60A击穿,由于我对这种电源没有维修经验,在此请教各位师傅:1.电源开关管损坏会击穿4605吗?2.像这样一种故障您在维修的时候是把损坏的两个管子换掉以后,再通电检查4605及外围元件,还是凭您的经验要一并更换那些个元器件?谢谢指教。

网友:
    更换+B整流管RU4C和开关管10N60A就应该ok,如果4605的5脚输出到场管的电阻R903烧毁的话,TDA4605就挂了。

网友:
    测量4605的5脚对地电阻应该为2。7K左右否则4605就挂了

网友:
    开关管击穿,顺着击穿的回路查找,电压总是从高到低,所经过的地方,如果元件耐压不够,就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