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我的CST MWS垂直极化设置的对吗

楼主(2022-09-01):
    请问一下,我的模型是 一个圆柱体 受垂直极化波的 照射,如图所示,不知道设置的对不对 , 因为不太确定 平面波 x,y,z 坐标 与 球坐标 ayimuth angle,polar angle,以及polarization angle 的换算关系,希望大家帮忙看看,谢谢啦

网友:
    电场极化方向可以直接在图上看到

网友:
    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是指电场矢量与地面的垂直或水平关系吧。。根据你求解的实际问题进行设置,看你在CST中把哪个面作为地面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