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9.5画的板怎么不显示属性,9.2的就可以显示?

楼主(2022-09-01):
pads9.5画的板怎么不显示属性,9.2的就可以显示?

网友:
在PADS Logic中点击 文件-库,在弹出的库管理器窗口中点击“元件”,在“元件类型”下面的区域找到并选中包含你这个电感的“元件类型”,再点击“编辑”,

在元件编辑界面点击“编辑图形”工具,

在弹出的“选择门封装”窗口里看看是不是你要编辑的元件符号,是则点“确定”退出;

在返回的元件编辑界面下按 ctrl+alt+c快捷键弹出“显示颜色”窗口,作如图设置后点定确定退出。

设置到这里后就可以试用一下了,如果还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则按下述方法继续:(或者前面的步骤都不用做了,直接作如下设置也许就可以,你自己验证一下)

在原理图中找到这个元件并双击它,在弹出窗口里点击“可见性”,

在弹出的“元件文本可见性”窗口里作如下更改,点“确定”后退出,基本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了。

网友:
相关属性的颜色设置项没有打开。

网友:
ROUTER里面可以只显示那一层吗?

网友:
用ORCAD导网表时,没有把属性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