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atlab仿真中关于异步电机启动的仿真图里,测量转速用的模块中这个仪器是什么?

楼主(2022-09-01):
matlab仿真中关于异步电机启动的仿真图里,测量转速用的模块中这个仪器是什么?

网友:
有没有图片啊,看的更清楚

网友:
1. 这是一个乘法器,就相当于给输入信号乘以了一个系数;
2.之所以乘以这个系数的原因是,假如:测量得到的异步电机的转速是单位是r/min,那么在将这个信号作为控制信号输入给控制系统的时候,需要的转速单位是rad/s,我们知道
1r/min=2pi rad/60s=0.10472rad/s,也就是说电机转速如果是1500r/min的话,经过测量转速用的模块后,数值就会变成157.08rad/s
3. 最后,这个测量模块,你打开后里面输入的系数的值就是r/min与rad/s单位之间的换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