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板与硬线路板焊接时怎样避免连锡短路?

楼主(2022-09-01):
FPC软板与硬线路板焊接时怎样避免连锡短路?

网友:
不是有接口吗?可以插拔的接口。

网友:
将锡膏印刷成一长条于PIN脚的正中间,锡膏只占PIN脚面积的50%就可以了,这样比较可以容许较大的空间给热压头在PIN脚的位置上下移动,而且也较能避免因为够多的焊锡而溢出PIN脚。

网友:
增加焊锡可以外溢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