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合适的单片机?

楼主(2022-09-01):
当面临一个工程问题时,怎样有效快速地选择合适的单片机?主要考虑哪些方面?目前市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单片机有哪些?

网友:
 1、技术性:要从单片机的技术指标角度,对单片机芯片进行选择,以保证单片机应用系统在一定的技术指标下可靠运行;

  2、实用性:要从单片机的供货渠道、信誉程序等角度,对单片机的生产厂家进行选择以保证单片机应用系统能长期、可靠运行;

  3、可开发性:选用的单片机要有可靠的开发手段,如程序开发工具、仿真调试手段等

网友:
单片机选型时主要考虑成本,IO引脚,速度和外设等等,根据使用环境选择合适的单片机,不要盲目追求某一方面。

网友:
想使用单片机作为下位机,主要用来控制各种设备的开关。

网友:
很多方面需要考虑,功能,成本,如果要批量的,还要考虑订货。

网友:
基本的IO+RAM+ROM+RMB,其它需要考虑UART、ADC、DAC、PGA、PWM、TIME、EXIT等资源。

网友:
简单呀,找目前市面上热门的芯片厂家,热门说明便宜或者性能好并且容易购买。然后就是从各厂家要选型表挑一下合适的型号,即可以开始开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