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源的整流桥后面的接的电阻作用

楼主(2022-09-01):
    下面电路中,整流桥后面的接的电阻作用,红框中的三个电阻是什么意思,主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
    NCP1250 需要一个很小的的启动电压

网友:
    电源缓启动方式,要消耗电阻功率,在电源的开机时间要求不严格的时候,基本可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