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组的串联和并联

楼主(2022-09-01):
组合电池组可能需要连接成一个较大的电池组,以获得较高的电压或电流。当电池或电池串联连接时,电流保持不变,而总电压是所有电池的电压之和。串联连接的电池应该具有相同的安培小时额定值,否则,低安培小时额定值的电池将在其他电池之前耗尽,供电将被中断。总安培小时的评级包仍然相同的系列连接。它只会增加电池组的电压输出。
当电池或电池并联时,电压保持不变,而总电流是单个电池/电池的电流之和。并联连接的电池组应具有相同的终端电压。并联的电池不改变整体的安培小时额定值,只增加输出电流。

网友:
任何类型的过流保护电池都可以产生回流。

网友:
为了保护电路不受回流和波动的影响,应该使用保险丝或断路器。在串联电池中,一个单独的保险丝就足以保护负载电路。在并联电池中,建议每个电池使用单独的保险丝,这样就不会有电池超过其他电池。断路器可以像保护二极管一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