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AD中的3D模型如何导入CST中啊?

楼主(2022-09-01):
如题,本来想去找点其他3维软件的,可惜,找了好几个solidworks 都没装上64位的。

网友:
    把模型存为sat格式的就可以了。

网友:
    从其他软件里面导出sat格式版本号选择18。cst2009最高支持18,cst2011最高支持21,否则版本号CST软件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