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增强电路的电磁兼容性?

楼主(2022-09-01):
    如何增强电路的电磁兼容性?

网友:
    具干扰性的回路,如时脉、驱动器、交换式电源的ON和OFF、振荡器式控制信号,应加隔离遮蔽。

网友:
    各型PCB电路设计尽可能选用低噪声零组件,且须考虑噪声变化与环境温度变化之关系。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相当于没问,靠知识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