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解决AT组件添加EC20模块连接timeout的问题呢?

楼主(2022-09-01):
怎样去解决AT组件添加EC20模块连接timeout的问题呢?

网友:
启用AT组件后会选择打开串口并进行默认配置。你这个初始化函数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需要确认一下这个函数在什么时候执行的?是在ec20初始化之前,还是初始化之后?要在ec20初始化之前执行才行。

网友:
device初始化之前,这个EC20线程初始化的电源有问题,老是关EC20,导致EC20起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