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芯片EPM240T100与一个单片机连接

楼主(2022-09-01):
我手上现在有一个显示电路,其中主要有两个芯片,一个就是emp240t100还有一个单片机。这个emp240t100的一部分IO与一个TF卡的卡座相连,另一部分IO与单片机相连,然后这个单片机再把从emp240t100当中来的数据送到发光二极管上去显示。我现在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不用单片机直接从TF卡当中读取数据?为什么中间还要加一个emp240t100?

网友:
嗯,我等等看,有没有解决方案!嘿嘿

网友:
用CPLD有多种意义, 1. 扩展IO, 2.彩色精确同步, 3. 对LED驱动电流大,850ns+400ns只是个PWM,为了降耗减少发热. 还需要个MCU是因为有些东西要计算.
传统51完成这些功能不可能, 78E52确实可以,但人家不一定用过, C8051虽有足够IO等资源,但可靠性比CPLD偏低. LPC,STM32这都属ARM了,人家软件不熟能怎么着,而且也都是消费电子的.
另外, 既然人家磨掉,而你又偏要研究人家磨掉了的板子, 显然CPLD还有可能用作加密中介. 因为破解单片机成本太低. 有了MCU+CPLD组合, 成本低, 扩展性好, 性能有保证, 可靠性高。项目推进上可两人协作加快进度, 同时避免一个工程师掌控全部核心技术的风险,很是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