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这个封装不正常,怎么改正常

楼主(2022-09-01):
    请问兄弟们,红色的那个区域是什么 ,怎么在封装编辑器里面修改1、要修改的原因是:会报间距报错,并且间距的按照红色区域
2、再不重画这个封装的情况下,怎么修改

网友:
    学习中,来看看你的问题,(*^▽^*)

网友A:
    确定是封装里边的内容的话,先选中封装,(最好先复制一份)
    双击,在弹出界面 将primitives 那个锁改为解锁。使可以编辑封装内容
鼠标选择要修改的内容,可以修改大小,坐标点,挪动位置,删除 等
    导线,填充等电气类的可以添加上网络,就不报错了
如果删除是没有办法弄回去的。
    改好后,重新双击,锁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封装里边的内容的话,先选中封装,(最好先复制一份)
    双击,在弹出界面 将primitives 那个锁改为解 ...

    在封装编辑器里面,不显示,看不到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封装里边的内容的话,先选中封装,(最好先复制一份)
双击,在弹出界面 将primitives 那个锁改为解 ...

在封装编辑器里面不显示,找不到在哪里编辑

网友B:
    不需要进封装编辑器,直接在板子上面就可以改,双击器件就可以,把器件解锁了,不要作为一个整体了,改完在锁上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封装编辑器里面不显示,找不到在哪里编辑

没说去封装编译器,就在你的PCB图上双击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进封装编辑器,直接在板子上面就可以改,双击器件就可以,把器件解锁了,不要作为一个整体了,改完在锁上就行。

好的,非常感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封装编辑器里面不显示,找不到在哪里编辑

没说去封装编译器,就在你的PCB图上双击封装

    非常感谢兄弟们的帮助,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