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 number居中

楼主(2022-09-01):
    求大神分享一个pin number居中skill

网友:
    在放置焊盘时,在options中设置offset x=0 y=0.

网友(2024-12-31):
    1. ;;v1.0 初稿
    2. axlCmdRegister("mvpn" 'dbMovePnCernter
    3.                 ?cmdType "interactive"
    4.                 ?doneCmd '_dbMovePnCernterDone
    5.                 ?cancelCmd '_dbMovePnCernterCancel
    6. )

    7. ;;---------------------------------------------------------
    8. ;; skill load "move_pinnumber_center.il"
    9. ;;指令: mvpn
    10. ;;功能: 移动Pin Number到Pin的中心
    11. ;;描述: v1.0
    12. ;; 仅支持SYMBOL模式,如需支持LAYOUT模式,请自行删去条件限制。
    13. ;;---------------------------------------------------------

    14. ;;主函数
    15. procedure(dbMovePnCernter()
    16. (let (oldVis)

    17.     axlUIWPrint(nil 'info0 "------Move PinNumber To Center, Version 1.0, Author: db")
    18.     axlUIPopupSet(axlUIPopupDefine(nil
    19.                 '(("Done" _dbMovePnCernterDone)
    20.                   ("Cancel" _dbMovePnCernterCancel)
    21.     )))
    22.     mk_mvpn = axlDBTransactionStart()

    23.     oldVis =  axlVisibleGet()
    24.     axlVisibleDesign(nil)
    25.     axlVisibleLayer("PIN/TOP" t)
    26.     axlVisibleLayer("PIN/BOTTOM" t)
    27.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PIN_NUMBER" t)
    28.     axlVisibleUpdate(nil)

    29.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text") ?onButtons `("NOALL" "text"))
    30.     axlClearSelSet()
    31.     axlAddSelectAll()
    32.
    33.     if(axlDesignType(nil) == "SYMBOL" then
    34.         _dbMovePnCernter(axlGetSelSet())
    35.     else
    36.         printf("LAYOUT type is not supported!\n")
    37.     )
    38.     axlClearSelSet()

    39.     axlVisibleSet(oldVis)
    40.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PIN_NUMBER" t)
    41.     axlVisibleUpdate(nil)

    42.     dbMovePnCernterEvent()
    43.     axlUIPopupSet(nil)
    44. ))

    45. ;获取鼠标单击事件
    46. procedure( dbMovePnCernterEvent()
    47. (let (event loop )
    48.     loop = t
    49.     while( loop
    50.         event = axlEnterEvent('(PICK) nil nil)
    51.         caseq(event->type
    52.             (DONE
    53.                 loop = nil
    54.                 _dbMovePnCernterDone()
    55.             )
    56.             (CANCEL
    57.                 loop = nil
    58.                 _dbMovePnCernterCancel()
    59.             )
    60.         )
    61.     )
    62. ))

    63. ;;旋转文字,并居中
    64. procedure(_dbMovePnCernter(items)
    65. (let (prt)

    66.     foreach(i items
    67.         prt = i->parent
    68.         when( prt
    69.             axlTransformObject(i ?angle -i->rotation)        ;旋转文字
    70.             axlTransformObject(i ?move axlMXYSub(axlDBAltOrigin('center prt) axlDBAltOrigin('center i)) ?angle -i->rotation) ;移动文字
    71.         )
    72.     )
    73. ))

    74. procedure( _dbMovePnCernterDone()
    75.     axlDBTransactionCommit(mk_mvpn)
    76.     axlFinishEnterFun()
    77. )

    78. procedure( _dbMovePnCernterCancel()
    79.     axlDBTransactionRollback(mk_mvpn)
    80.     axlCancelEnterFun()
    81. )

网友:
    大佬,真强.学习了

网友(2025-04-03):
    好东西,找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