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4 如何保存上次的默认设置?

楼主(2022-09-01):
       每次新建封装都要重新设置一些参数,比如文本大小,格点大小,原点位置,颜色什么的。或者导入prm参数文件,这样真的有些麻烦,有没有什么办法关闭软件后,再打开,新建封装,它还是上次的设置?

网友A:
    建一个.dra的模板文件,在这个模板文件上新建封装然后另存就可以了

网友:
    做个dra文件,文件里面将这些东西都设置好,每次新建封装就拿这个dra来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一个.dra的模板文件,在这个模板文件上新建封装然后另存就可以了

  自己昨晚摸索已解决了,做个模版,放到默认模板目录,或者自定义模板目录,每次新建的时候,点右边的template,然后选自己的模板就可以了。跟你的做法也差不多。谢谢答复

网友:
    还可以试试File->Import/Export->Parameters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