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坏了怎么修啊?

楼主(2022-09-02):
1。pcb上的芯片坏了,有办法手工换芯片吗?

芯片最好使用热风枪吹下来;不要使用烙铁,因为一不小心把焊盘弄掉了,那可就真不好整了。

2。pcb线被刀割断了,有办法修补吗?

把线被割断处的绿油层用刀片之类的东西剥开,再用焊锡丝重新把这根线接上。(不要在剥绿油层的时候把别的也剥开了,只剥割断的这一根)。或者你知道这根线的走向,那么直接从起点飞线到终点。

网友:
    拆下来,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