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测距问题

楼主(2022-09-02):
pads测距时,用水平测距工具,但是,老是弹出“非法的垂直项目测量值”,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捕捉方式有问题。

网友:
在空白处过滤要选择的对像!然后选择水平或垂直标注,然后右击选择 Do Not Snap!就可以正常标注了,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