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在SMT阶段焊锡膏为什么会粘连?

楼主(2022-09-02):
PCB板在SMT阶段焊锡膏为什么会粘连?

网友:
电路板的设计缺陷,焊盘间距过小。

网友:
网板未擦拭洁净。

网友:
网板问题使焊锡膏脱落不良。

网友:
焊锡膏刮刀的压力、角度、速度以及脱模速度等设备参数设置不合适。

网友:
焊锡膏印刷完成后,因为人为因素被挤压粘连。

网友:
    针对不同焊盘间距,所使用的钢网厚度要求是不一样的,一般是焊盘间距过小,并且钢网厚度偏厚,导致锡过多,产生了连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