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相似的GERBER文件怎么用CAM350对比?

楼主(2022-09-02):
两个相似的GERBER文件怎么用CAM350对比?

网友:
compare layer to layer,菜单里可以找到这个功能,在analyze菜单里找。

网友:
CAM350有比较层的命令,命令在Analysis菜单下的Compare Layers...命令,用法自己去研究下吧。

网友:
想用CAM350打开一个文件,然后按ALT-F-M导入另外一个文件!用ALT-E-M选中后面导入的文件,移动对齐!这样就可以两个文件对比了!层与层的对比,就只打开对比的2层其余关掉就可以了,也可以用命令compare layer to layer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