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在一个时钟周期可以读取多个RAM数据吗?

楼主(2022-09-02):
    要两个周期?静态ram地址改变了,不是就可以读出数据了吗?

网友:
    可以的。处理得好的话可以读很多个。

网友:
    不行的
    一个周期只能做一个动作。
    读ram的顺序:
1)给地址;
    2)等待出数据
    所以说需要两个周期~

网友:
    楼上的同学都回答得。。。。。其实这个问题还得看你的问题怎么断句,如果你的问题是:
一个RAM的时钟周期读出一个RAM内的多个地址的数据 ----------- 不可以,一个周期仅能操作一个地址数据,如果有需求可以操作数据位宽;
如果你有多个RAM 一个周期内能否同时读多个RAM,地址不同-------------------可以,每个RAM时独立的,可以同事独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