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读取csv文件数据

楼主(2022-09-02):
    大家好!我在读取一个含有文本的cvs文件的时候,因为有文本类型,所以我选择使用importdata进行读取,但是读取之后只有第一列的数据在,请问要怎么解决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
    试一下csvread?

网友A:
    如果方便可以传一下csv文件试试
可以考虑csvread、xlsread等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可以传一下csv文件试试
可以考虑csvread、xlsread等函数

用readtable读出来了,但是读出来之后是table格式,怎么可以转成double格式呢,我用table2array转成了cell格式,再用str2double转成double格式的时候过了半个小时都没转出来,有没有可以直接把table转成double格式的呢,谢谢啦

网友:
    可以试试 table2struct、table2cell等,对得到的数据再逐个解析
    table本身也可以进行遍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