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封装的时候选择Pin为什么不能预览?

楼主(2022-09-02):
    我确定路径都设置正确,Pin也可以放下来,但是放以下来之前右边的预览框为什么是黑的,大家都是这样的吗?但是在画板的时候放置元件右边是可以预览的,这到底要怎么设置呀?

网友A:
    一样,好像是破解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好像是破解不好。

    那就有点可惜啦,要是提前就能预览pin外观就舒服得多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有点可惜啦,要是提前就能预览pin外观就舒服得多

16.6版本的也是如此。不知道更早的版本行不行。总之,这就是很蛋疼的。没你提醒我还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不才處理過類似.
1.pad檔案是舊版再存一次.
2.同路徑少了異狀PAD,如 shape或flash 檔案.

    试了一下打开pad重新保存,还是没显示。

网友(点评):
問題你舊資料裡有嗎??有就要更新p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不才處理過類似.
1.pad檔案是舊版再存一次.
    2.同路徑少了異狀PAD,如 shape或flash 檔案.

跟旧版应该无关,我手动新建的,确定不少任何文件,因为就是一个简单的表贴焊也会不显示。

网友(点评):
但我幫人解的大多只有這二種也是事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誤解. 我以為是零件包裝的pad.

    經查ALLEGRO padstack quickview 並不支援焊盤圖形, 只支援文字說明.

意思是本来就不支持?

网友:
    那就是正确答案了。不支持。偏偏显示一个黑色背景造成误解。

网友C:
    借楼问个问题,做好的封装,然后焊盘想改动一下,然后在封装里更新,但是更新出来的焊盘还是修改之前的焊盘,这个怎么处理呢?就像是allegro有存储之前的焊盘似的

网友(点评):
抓取不對,大都是路徑設定問題. 或更新方式錯誤.

网友(点评):
应该是在padstack edit里面改好了然后覆盖保存之前的dra文件这样子吧?

网友(点评):
你更新以后元件放到板子上能看到改过后的样子,单独打开封装好像是没有变化,@aarom不知道这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楼问个问题,做好的封装,然后焊盘想改动一下,然后在封装里更新,但是更新出来的焊盘还是修改之前的焊盘 ...

我刚才摸索了一下,找到方法了,打开封装文件,点菜单tools-padstack-replace可以替换掉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不才處理過類似.
1.pad檔案是舊版再存一次.
2.同路徑少了異狀PAD,如 shape或flash 檔案.

    大哥我想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我设置了一个route keepout的禁止区域,我后面又想把这个区域改成shape keepout,就是只禁止铺铜,应该怎么改呢?当然啦,删掉重画也是可以的,但是有时那个区域是不规则的图形,重画挺麻烦的,有办法直接改区域属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 shape keepout ,只有route keepout 或 切割銅 , route keepout 是鋪銅和走線一齊避開.

但只要在 ...

 我这里菜单里面有个shape keepout

    这第三个属性shape routetab是指什么呀?上面俩个我知道是允许走线和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