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CB设计EMC方面电源注意事项有那些?

楼主(2022-09-02):
    PCB设计EMC方面电源注意事项有那些?

网友:
    减小干扰源的干扰强度,或者切断干扰源的传播路径

网友:
    电源方面的EMC,电路隔离 主要是屏蔽高频部分 隔离模拟和数字电路

网友:
    电源方面的EMC
按耦合通道可以分为 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
按噪声干扰可以分为 尖峰和谐波干扰。
    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浪涌和尖峰。
大电容的充放电、开关管的高频工作切换产生的反向恢复电流等。
    以上都是干扰源。
抑制方法
1 减小干扰源的干扰强度,或者切断干扰源的传播路径
    2 电路隔离 主要是屏蔽高频部分 隔离模拟和数字电路
    3 使用隔离器件隔离噪声干扰
    4 和靠的接地(分成不同的类型单独设计如 直流地 交流地 数字地 模拟地 信号地 功率地 等)
    5 加装EMI滤波器
    6 PCB 布局要合理

网友:
    要理解信号的有效带宽的分布,明白信号在远场和近场的耦合方式,尽量降低走线阻抗,合理布局。

网友:
    电源端可以做的滤波措施有很多,17674523435

网友:
    2e423423432432edfsdfsad

网友:
    有很多。电源的环路要尽可能小,包括层叠参考平面的选择,电源的滤波和隔离的处理,开关电源的噪声源部分的处理,地的处理等等。

网友:
    减小干扰源的干扰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