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atlab 多光束干涉仿真 求指教?

楼主(2022-09-02):
>> %固定参数
lamda=[600 610 570 550 460 440 410]*1e-5; %七色光的波长
RGB=[1,0,0;1,0.5,0;1,1,0;0,1,0;0,1,1;0,0,1;0.67,0,1]; %七色光的RGB值
h=0.05; %距离
pc=zeros(500,500,3); %设置光屏
%可调参数
r=0.54;%反射系数
n=1.5;%折射率
d=1.7;%薄膜厚度
[x,y]=meshgrid(linspace(-0.005,0.005,500));
z=x+1i*y;
theta=atan(abs(z)/h); %设置入射角
for k=1:7
phi=4*pi*n*d*cos(theta)/lamda(k); %相位差
It=1./(1+4*r^2*sin(phi/2).^2/(1-r^2)^2); %光强
p(:,:,1)=It*RGB(k,1);
p(:,:,2)=It*RGB(k,2);
p(:,:,3)=It*RGB(k,3); %将包含颜色信息的光强用矩阵保存下来
pc=pc+p; p=[];
end;
%显示
Br=1/max(max(max(pc))); %调整矩阵元素的最大值为1的系数
pcl=pc*Br; %调节
imshow(pcl,[]) %显示仿真结果
title('多光束干涉仿真结果')
谁能帮我解释如下问题:
1.RGB是什么?
2.[x,y]=meshgrid(linspace(-0.005,0.005,500));是什么意思?
3.z=x+1i*y;是什么意思?
4.p(:,:,1)=It*RGB(k,1);
p(:,:,2)=It*RGB(k,2);
p(:,:,3)=It*RGB(k,3);具体是什么意思?如何理解
5.pc=pc+p; p=[]; 这是在干什么?

网友:
RGB是设置颜色的,有三个参数,直接可以百度到RGB表格

网友:
linspace(-0.005,0.005,500)是生成从-0.005到0.005共500个点,meshgrid是生成一个二维网络矩阵(x,y)

网友:
把光强值代表的颜色加到前面所设置的光屏pc上去,便于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