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打开时,是否正向和反向都能导通?

楼主(2022-09-02):
    MOS管打开时,是否正向和反向都能导通?

网友:
    是的。
    一般NMOS管只要保证GS端的电压大于开启电压,那么在DS间的电流不管正向、反向都能导通,当然,对于PMOS也一样。
因为对于MOS管来说,管内的衬底在制造时被连接到了S端,S端已经被确定了,而DS端无法互换,但是DS间的电流方向却可以是双向的。

网友:
    mos管以常见的n管为例,只要没有打开,在mos管ds之间加正向电压是不通的,加反向电压由于体二极管的存在,反向电压只要大于这个体二极管的死区电压是可以导通的,不管mos管有没有去打开它,导通压降大体都在零点几伏,不同应用条件,这个数值有点来去。

网友:
    所有的MOS都是通过沟道导通而不是PN结导通,沟道等效为电阻,电流是可以双向流动的。只有IGBT里面的NPN结构不会因为栅极的电压而改变其二极管的特性,所以IGBT导通时等效为二极管,二极管是有方向性的。前面答主提到了MOS的反并联二极管,无论栅极是否施加电压,只要Vsd大于二极管的开启电压Vdiode(通常为0.8V或更高),MOS都是可以反向导通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