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Tdevice怎么没有生成sim76xx的代码呢?

楼主(2022-09-02):
使用ATdevice怎么没有生成sim76xx的代码呢?

网友:
软件包下载失败,可能是网络问题,也可能是软件问题,重启软件多试几次看看。
卸载重装能解决很多问题,就是太麻烦了哈

网友:
把RTThread Studio卸载,再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试试楼上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