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为89C52的单片机和型号为EPM240T100C5的CPLD怎么通信?

楼主(2022-09-02):
型号为89C52的单片机和型号为EPM240T100C5的cpld怎么通信?
目前我想把CPLD当做锁存器用,目的是扩展单片机接口。可是当我接上后,然后编程测试,没有任何效果,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问单片机和cpld怎么通信?

网友:
CPLD烧程序了吗? 没有烧程序的话肯定没反应了
如果要做单片机和CPLD的通信,把CPLD接在单片机的外部总线上面就行了,这样单片机就可以直接寻址CPLD了

网友:
简单点可以直接将单片机和CPLD的IO口连在一起,单片机给CPLD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