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gerber前需update DRC,应尽量将DRC排除,有些可忽略的DRC如何消除?

楼主(2022-09-02):
转gerber前需update DRC,应尽量将DRC排除,有些可忽略的DRC如何消除?

网友:
logo中文字所產生的K/L error,可另外增加一个subclass,这样该文字不用写在ETCH层,可消除K/L error.

网友:
    点击右键 waive DRC, 填写说明。自然消失了。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什么DRC了。。。通常show下DRC然后再去修改规则或者增加特殊区域来消除

网友:
有些可忽略的P/P,P/L 的error,可给那些pin增加一个property---NO_DRC, 操作:Edit/Properties,选择需要的pin,选NO_DRC, Apply, OK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

网友:
    ;P;P;P;P;P;P

网友:
    可以进行display-waive操作,即可将已经确认好的drc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