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扩展一个串口需要多少FPGA资源

楼主(2022-09-02):
    FPGA扩展一个串口需要多少FPGA资源 比如说 几个可编程输入输出单元 几个可配置逻辑块 嵌入式RAM占用多少

网友A:
    一个UART需要的LE/slices大概百来个就行。
    不需要RA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UART需要的LE/slices大概百来个就行。
不需要RAM的。

谢谢  我还想问一下  我要用FPGA扩展8个串口需要设计双口RAM  这个RAM大概要多大呢

网友:
    上面这个哥们回答得不够准确,UART如果仅简单实现232通信,大概资源和上面这个哥们说的差不多,但是如果涉及到一些复杂功能面积可能会膨胀;另外UART需要RAM通常是用着接口上做FIFO功能,来匹配你总线速率与外设速率的差异,提升效率;这个大小主要取决于你的系统架构